华为s1024r交换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6-10-28):
华为S1024R,24口百兆交换机,故障现象,不通电。

电源板次级滤波电容明显鼓泡,电源板,5伏,6安。

ntc炸掉一块肉,保险已烧黑。

12d210用5d-9代换

开关管,k3115, n沟道,6安600伏 35瓦场效应管,用8n60代换。

两个电阻,一个0.47欧的电流取样电阻,一个尖峰吸收电阻,33k欧。已明显烧坏,都是胶惹得祸。

更换损坏的元件后,电源通电测试正常。

上机后通电测试正常。

网友A:
一个电源板某宝上竟然卖80元,如果不好修了只能改外置电源了

网友B:
这个电源很普通,应是通用电源.30元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很普通,应是通用电源.30元上下.

看看网站卖的?太黑了吧。

还不如直接买个这个呢

实在不行了就买个这个接到里面。

网友B:
我们搞维修的总有办法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源板某宝上竟然卖80元,如果不好修了只能改外置电源了

像这种交换机上的电源输出一般是多少v多少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搞维修的总有办法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

是的,小毛病就修,大毛病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交换机上的电源输出一般是多少v多少a的

5伏6安的。一个这样的适配网上卖20元左右,而一个5伏6安的电源板竟然要80元。做工也是很一般的。

网友D:
修好了有使用价值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有使用价值就值了。

百兆的,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放在家用也嫌它费电。

网友E:
这个一般是大电压进去,,或被劈了 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般是大电压进去,,或被劈了 修了好几个了

不知道是怎么烧的,ntc就烧掉一块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很普通,应是通用电源.30元上下.

是的 看起来 做工 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交换机上的电源输出一般是多少v多少a的

楼主 说了 是5V 的 几十A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怎么烧的,ntc就烧掉一块肉。

NTC主要防止 电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NTC主要防止 电涌吧

冷态时电阻比较大,一般在20欧左右。热态电阻比较小,一般只有0.几欧,越小越好。主要是在电容充电的瞬间防止电流过大而烧坏整流桥。不过一般直接摘也来也不影响电源的使用。比如好多杂牌电源里都没有ntc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冷态时电阻比较大,一般在20欧左右。热态电阻比较小,一般只有0.几欧,越小越好。主要是在电容充电的瞬间 ...

杂牌 到有NTC 反而看见 品牌的 航嘉的 长城的 没有用NTC
杂牌没有 扼流线圈 不会省略的
要不插电瞬间 电涌 有可能就烧坏了

NTC 好像规格 好多种
5D 常见 测试3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杂牌 到有NTC 反而看见 品牌的 航嘉的 长城的 没有用NTC
杂牌没有 扼流线圈 不会省略的
要不插电瞬间 ...

好多品牌电源都用可控硅来控制了,甚至用上继电器了,那就用不着ntc了。

网友G:
这个修的少,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修的少,没意义

修好了,当个备用的,留着自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品牌电源都用可控硅来控制了,甚至用上继电器了,那就用不着ntc了。

电源上 可控硅 没见到过呢 继电器 也没见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