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独显板号: G48G48L 11326-1

楼主(2016-10-28):
联想G480独显板号: G48G48L 11326-1

联想G480独显板号: G48G48L 11326-1.rar

网友(2018-12-28):
这个是BOIS 还是图纸啊 ,怎么也不标注一下。

网友(2019-09-22):
刷了不开机

网友(2023-12-18):
我也修到一台联想G480 板号:11326-1,故障现象:外接显示器有图像进系统使用正常,内屏不显示没有图像没有背光。拆机测屏接口LVDS1:
LVDS1  1'2脚 LCDVDD_R屏供电:0V(正常3.3V)
LVDS1   35脚LCD_BRIGHTNESS背光亮度调节:0V(正常2.4V)
LVDS1   36脚BLON_OUT_C背光开启:0V(正常3.3V)
LVDS1  38'39'40脚DCBATOUT_LCD背光供电:19V

分析:LVDS1  1'2'35'36脚都是由南桥控制的难道南桥坏了?南桥坏外接显示器进系统又正常?解决方法:进系统打上集显和显卡驱动然后按"FN+F3"键切换一下内屏听到“叮咚”内屏显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