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85M HD3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10-28):
       技嘉B85M  HD3  REV 1.0  主板 开机不显示 诊断卡 跑到71 停住,测量了各个供电都正常(CPU1.72V)时钟,复位都正常,CPU 桥都发热,看了大家几乎都说这板子 爱坏BIOS 。就在论坛上下了 一个BIOS (但是是 REV1.1版本 的)花了小半天刷好了(2个8M)(可能是我编程器是便宜的就比较慢的缘故)开机 诊断卡到63 停住几秒最后也是 到71  ,怀疑是不是版本不对,去技嘉官网下载,又花小半天刷进去,开机  还是跑71  这就说明不是 BIOS 问题了,这什么问题呢,供电都正常, 无从下手了, 最后抱着试试看,加焊桥,冷了 开机 居然 跑马正常 了, 插上显示器 显示了

网友A:
都一样吧,,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就干桥,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吧,,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就干桥,哈哈

哎悲哀啊动不动就干桥我真的服你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悲哀啊动不动就干桥我真的服你们了

没办法啊,,,,现在行情这么差,,一个板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弄

网友:
问题是人家加焊好了啊,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不也只能这样做啊?

网友:
互换不行吗

网友:
桥的问题啊、、

网友:
干好就行 现在Intel的桥也开始虚汗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桥坏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71  加焊桥  谢谢楼主分享   桥发热大

网友:
这样加焊的 用的了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