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220 机器的 待机电路

楼主(2016-10-28):
待机  小 0.003   不触发   BIOS 无供电  。  3V    无电    5V  无电

网友A:
A处  焊开

B 处 电容 下掉   C处 会有  有时3.3V    5V  也会有      有时只有2.24V

   装上 B处电容  肯定  没有  3V     5V 也没有

网友:
有待机芯片直接换个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ENTRIP2  1.18V     VREF:1.1

ENTRIP1  0

网友:
换电容,不行加热一下芯片试一下,加热有电压就换芯吧。。

网友:
EN0  :0.3V

网友:
孤单的我、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应该是3 5V电感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处  焊开

B 处 电容 下掉   C处 会有  有时3.3V    5V  也会有      有时只有2.24V

这样修法不对,学学去吧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吧

网友:
按时序来修,可能好些,就是时间长些

网友C:
这是什么修法,不知道什么问题不去按时序查条件什么的这样好懵逼

网友:
这个问题你都不讲测量了哪些待机的条件,怎么看的懂。

网友:
3 5V还是好修啊  楼主

网友:
换版换人  没有别的办法。维修不是问一下就可以修出来的,提问只是给你更为广阔的思路。

网友:
待机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35伏芯片坏啦!

网友:
3/5伏芯片坏啦!或者短路保护啦,今天修一个3伏电容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修法,不知道什么问题不去按时序查条件什么的这样好懵逼

上面不是说了?待机电流小,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法不对,学学去吧

你这样的回复你觉得有意思?也不说怎么个修法不对,又不提供方法思路,就光来放个13,我就呵呵了,人家现在只是针对装和不装电解电容,3V、5V的电压不正常的原因,你这不光扯题还装13,也是没sei了

网友:
谢谢各位  相助  ,心片 已经换了一个全新的

网友:
电容换了几个了

网友:
今天又换了一个  560U 的电容    接电待机  5V  出来了    3V 又不出来了    用示波器打  BIOS   PIN1  有波   接下开关    有显示了  。  显示后   再测  3V     3V也有了。

网友:
3  5 V 待机  我也认为 简单  。但这个  很特别   我提出来   大家帮帮我

主 IC
  1主供电
2 总EN
3 线性电压
4参考电压
5 3V  开启
6 5V 开启
7 上管 供电  关键的  都测试了  认为正常    不接电容   电压低      接上电容  没有电了   。???

网友:
TPS51125  加电容的  问题

网友:
再换  IC   再换  560U  电容    OK

网友:
电容坏吗  还是什么 楼主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