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LM3-RL V3.2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10-28):
主板型号:梅捷SY-A78LM3-RL V3.2

问题现象:开关没反应

I0是IT8758E

测ATX插槽和12V小4插槽,没有短路。测所有供电场管无短路

插电直接测IO的45脚RSMRST3.3V,待机电压正常,36脚PSON为高电平5V,测32和37脚SUSB#和SUSC#都为低电平0V

短接开关,33脚(PWRON)PSOUT,高低高正常,又测32和37脚,为高电平3.3V,应该是南桥有反馈到I0

测36脚PSON已变为低电平0V(已测到绿线没有断线,测ATX绿线也为低电平)

悬了,电源和CPU风扇都不转,没有反应(已强制短接,也没反应)

没有图纸,SLP3之前有SLP5,开启内存供电,内存供电芯片是RT8120A,如图

中间可能有转换,不知道是不是SLP5条件没有满足,SLP5是转换到RT8120A的7脚吗?

无解了。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晶振起振没!

网友:
查桥的条件

网友:
PSON 已经拉低低话 哪怕全板没有供电风扇也能转到了啊  真没见过

网友:
拉一条过去就行了啊,,醉了

网友:
PSON都已经被接低了,飞根线过去试试

网友:
晶振32.768和25都起振了,PSON也拉低,就是,郁闷至极!今天再好好测测,哪儿保护着呢

网友:
修好了,思路曲折啊,换的IO,后加电转几下,停了,再测CPU上管短了,更换后正常,表示不理解。原来不短。

网友:
这个问题也真奇葩了,说不定一开始CPU供电管软击穿保护了

网友:
应该正解,软击穿

网友:
可能电源坏,也可能主板保护

网友:
感觉刚开始还是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绿线底了  是电源保护  按短路来

网友:
主板开机时序是这样表述的: I/0发出PSON#持续低电平给ATX电源,当ATX电源接收到PSON#为低时,即送出+12V、-12V、+3.3V、+5V等主供电。我认为:即使PSON#为低,如果送不到ATX电源或者说没被ATX电源收到,也是不会产生+12V、-12V、+3.3V、+5V等主供电的。ATX电源接收不到低电平的PSON#,可能的原因:1、PSON#到ATX电源之间的线路断了。2、ATX电源本身坏了。3、主板某供电短路了(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