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6-10-28):
机子从触摸板进水    触摸板有腐蚀    于是就定了个触摸小板      装上去后发现触摸还是用不了  左右键用不了     怀疑定的板子有问题  于是又重新找了个1466的整体触摸板   换后 效果依旧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有遇到的   给支个招  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碰到过。 但是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 但是是排线的问题。

已经搞定    线和板都挂了

网友B:
你的意思 排线发霉 一起全部换了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 排线发霉 一起全部换了

触摸板 接口 发霉断线  排线用放大镜看了 接触点也有断线  所以一起换了  就好了  不用放大镜看不到排线断线..

网友:
那肯定是在主板上找问题了

网友(2019-10-27):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 排线发霉 一起全部换了

是的 排线用放大镜仔细看是断线的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