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BGA焊台修主板,852热风枪功能扩展。

楼主(2016-10-28):
    看外观,这就一台普通的热风枪。
    打开一看,变压器上却多了一个平台。
    客官,它既不是乒乓球台,也不是空警200雷达天线。
    它只是一个女性用来拉直发的发热夹板中的PTC发热元件,外加一条K型热电耦测温线。因为当年我偷偷改变了它的用途,所以原配也变成前妻了。
    把原机风枪的测温线拔下,插上K型热电耦。
    再把原机风枪加热线拔下,插上PTC发热元件(如果只有一台热风枪,可以把原风枪和PTC发热元件同时使用)。
    把K型热电耦插入PTC发热元件旁,加电测试(因风枪数字显示故障,故另加了一台万用表以作测温显示)。
    先放上一块有铅(溶点183摄氏度)内存条,当温度显示220摄氏度时,可以轻松取下芯片。

    再放上一块无铅(溶点217摄氏度)显卡,当下部温度达到250摄氏度时,旁边四个显存颗粒可以轻松取下,而GPU芯片我用另外一台850风枪,在上面稍微进行辅助加热即可取下(如果同时使用原机风枪和PTC,此另一台风枪可有可无)。
    最后,拿一块雷击的不能开机的华硕G41主板,试换南桥。
    下温设置250摄氏度,先加热3-5分钟,上风850风枪调280度,离芯片顶部近5CM转动加热,看外测温度223度左右,立即取下南桥芯片,并无掉点。
    清理焊盘,拿出新南桥芯片(最好是有铅),涂焊膏,对位。
    上面加块1元硬币,用取桥时同样的温度施焊(注意看外测温度,有铅芯片时,上风枪离远一点,很快就能焊好)。
    冷却试机,完美点亮。

    此土炮既然可以干电脑主板,我想,用来干电视和路由器BGA应该不难,用来干大规模多引脚芯片和LED灯珠恐怕只是小菜一碟。
    搞维修,也许真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理论,关键在于技巧。

网友:
只能说,楼主太有才了,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A:
这土炮能在笔记本上面焊接显卡吗?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土炮能在笔记本上面焊接显卡吗?

试试就知道了嘛。

网友A:
最拍一个视频如果能的话,我也学一下怎么高这个土炮就不用买BGA了

txj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拍一个视频如果能的话,我也学一下怎么高这个土炮就不用买BGA了

这个说来是没问题的,但先得有人提供一个相机三角架,或者一个手机自拍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拍一个视频如果能的话,我也学一下怎么高这个土炮就不用买BGA了

理发店找一个线路坏而不能使用的夹板,装两个线头就可以,又不用改变原机功能,自己试试吧。

网友:
俺是用两台风枪上下吹取小芯片的、、、、嫌上BGA麻烦费时 呵呵

网友:
高手在民间~~666

网友:
好厉害的土炮,见过一些土炮,但楼主这款是初见。印象不错,回头有机会高仿个。

网友B:
这改造老牛b了,和我用同样的风枪,我就不会这些

txj

网友C:
用了N年BGA,才知道,其实电陶炉更牛,人工智能。

txj

网友D:
搞维修理论和经验技巧都很重要的

txj

网友: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

网友:
厉害啊,佩服你

网友:
厉害啊,佩服你啊!

网友:
马上动手做bga返修台了

网友E:
做得不错,赞一个。

这就是把被修板卡直接放到可控温度的小发热板上维修。关键在于发热板小(大小合适的小)。发热器件不一定限于PTC,6X6的陶瓷发热器,红外发热器应该也可以用的。

顺便问一下,楼主的发热板长宽和功率各是多少?

txj
txj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改造老牛b了,和我用同样的风枪,我就不会这些

这款风枪好像不太好用,手柄离发热体处会烧焦变形,不知是不是*脏话*作的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N年BGA,才知道,其实电陶炉更牛,人工智能。

没试过,电陶炉功率多大,能用这种风枪控制吗,是不是需另作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维修理论和经验技巧都很重要的

说来也是开开玩笑,请版主别介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赞一个。

这就是把被修板卡直接放到可控温度的小发热板上维修。关键在于发热板小(大小合适的 ...

谢谢!发热体就两个小PTC,每个插入了一块3.5CMX9CM的铝板里,两块连起来用。实际功率我没测过,原来夹板外壳上应该有功率标识,但不知扔哪里去了。功率太大的话,我担心852风枪控制板烧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赞一个。

这就是把被修板卡直接放到可控温度的小发热板上维修。关键在于发热板小(大小合适的 ...

我是就地取材,当年也想过用红外发热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赞一个。

这就是把被修板卡直接放到可控温度的小发热板上维修。关键在于发热板小(大小合适的 ...

很久没有看到张老师来论坛了,你推荐的可控硅调节电压,用于调节电陶炉,效果很好,看到上万的BGA,竟然下面就是全红外预热,颠覆了很多想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是就地取材,当年也想过用红外发热砖。

PIC的优点是:重量轻,厚度小,发热快,自身具有过热保护特性(一般直发器上的PTC250度就保护,这时的电流就很小,即使没有控制温度也不会再升高多少了);缺点是起始电流大,对控制器件的冲击大。
发热砖或者红外发热器是电热丝加热,电特性与线性器件差别很小,因此起始电流小,对控制器件冲击小,但没有自保护特性。

另外我以前说过BGA发热器面积大的和面积小的都是不错的选择,只有中间大小的面积最不好用,也转发过一个美国宇航局生产的BGA图片,下发热器的面积很小的那种。其实12X12的发热面积是相当鸡肋的选择,不如6X6或者8X8。

如果我的话,可能在没有很好的控制器的情况下选PTC,在有不错的控制器的情况下选发热砖。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有看到张老师来论坛了,你推荐的可控硅调节电压,用于调节电陶炉,效果很好,看到上万的BGA,竟然 ...

有很多高端的BGA机采用了类似电陶炉的红外预热的两温区结构,在相同的效果下简化了机械结构和电子控制结构。结构的简化意味着成本的降低,不过仍然卖高价,呵呵!

网友:
真是在牛A和牛C之间啊!卧槽!你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IC的优点是:重量轻,厚度小,发热快,自身具有过热保护特性(一般直发器上的PTC250度就保护,这时的电 ...

张老师的意思是12X12的更容易导致主板变形?

网友:
好牛逼,都自己发明新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IC的优点是:重量轻,厚度小,发热快,自身具有过热保护特性(一般直发器上的PTC250度就保护,这时的电 ...

谢谢张老师的指导,在下记住了。

网友:
楼主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张老师的意思是12X12的更容易导致主板变形?

我的意思是:半大不小的发热砖既控制不了主板在处理过程中发生的变形,又需要比较大的功率来维持所需热量,还容易影响周边不需要处理的元件,因此弊大于利,不合算。

我想你一定会记得两把日本风枪做BGA的那些人,不是也能做得风生水起的事情,这也算是小加热面积做BGA的例子吧。

网友:
牛逼,维修界,就缺你这样的人才,我看好你

网友:
动手能力比较强      楼主太牛逼了          加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G:
长久还是入手一台BGA吧,那东西一两天可以,长久了,也不太靠谱。从长远来讲,还是得入手一台。人的精力有限,不能老对着高温,精神和体力也受不了的。试过的人都知道,一天要是焊十块板,也能累死死你。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半大不小的发热砖既控制不了主板在处理过程中发生的变形,又需要比较大的功率来维持所需热量 ...

是的,张老师,本论坛的麦毅成,土炮高手,在他的指导下,我领会了土炮的要领,焊接里面学问不少。

网友H:
现在BGA便宜,做维修何必为了工具,搞这么复杂,做维修工具一定要好的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久还是入手一台BGA吧,那东西一两天可以,长久了,也不太靠谱。从长远来讲,还是得入手一台。人的精力有 ...

这道理谁都懂,有钱有生意当然要专业,如果就加焊一下,或者一个月换不上两次桥的没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BGA便宜,做维修何必为了工具,搞这么复杂,做维修工具一定要好的

有车坐,谁愿意走路?

网友:
这个土炮 真是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风枪好像不太好用,手柄离发热体处会烧焦变形,不知是不是*脏话*作的原因。谢谢!

我的也是那样,山寨货就是好不到哪去

网友I:
家电维修论坛的会员路过

txj

网友:
受启发,还是高手多呀,打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家电维修论坛的会员路过

谢谢朋友关注,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朋友该留下点分再走。

网友J:
请问朋友做南桥时,发热板离主板的距离是多高?

txj

网友:
唉!都是这么过来的,你那样凑得太近,对身体不好!个人建议,不代表任何团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朋友做南桥时,发热板离主板的距离是多高?

直接放在上面

网友:
这是二温的BGA吧

网友:
楼主好经验,神马BGA返修台都是浮云了,哈哈

网友:
看起来你能焊南桥估计也可以直接干E40黑胶了,感觉土炮是永远不会变形,而且焊接的芯片比较稳定

网友:
牛人 在民间 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牛X,土炮搞的这么6,膜拜中。。。。。。

网友:
有这个神器  BGA就用不着了吗

网友:
不错 楼主一看就是经验丰富

网友:
换个好的吧

网友:
这才是个性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