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x、7x芯片组笔记本硬启动过程

楼主(2016-10-28):
        6x7x芯片组笔记本硬启动过程
一,    装入3V的纽扣电池后,产生VCCRTC给桥的RTC电路。
二,    插上电池 或适配器后 ,经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公共点。
三,    接着产生EC的待机供电,在待机供电正常后,EC给晶振供电产生EC待机时钟(也有的免晶振),待机供电延时产生EC的待机复位,EC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
4,         *如果EC检测到适配器,会自动开启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VCCDSW3.3),然后延时发出DPWROK给桥,通知桥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
5,         桥发出SLP_SUS#,把深度睡眠待机电压转换为主待机电压(VCCSUS3_3 和V5REF_SUS),由主待机电压转换产生“RSMRST#”给桥,通知桥待机电压已经正常。
四,*如果EC检测到适配器,会自动开启待机电压同时送给VCCSW3_3和 VCCSUS3_3
五、EC延时发出 待机电压好,同时 送给DPWROK和RSMRST#,通知桥待机电压已经正常.
六、按下开关EC收到开关信号后,延时发出一个 高-低-高 信号给桥PWRBTN#脚。
七,桥发出高电平的SLP_S5#、SLP_S4#、SLP_S3#、SLP_A#和SLP_LAN#.
八、SLP_S5#或SLP_S4#控制产生:内存 主供电1.5V;
       SLP_S3#控制产生:内存VTT供电 0.75V、二级电压3.3V和5V  、二级电压1.5V(可能 有两个 :CPU的VDDQ和 MINIPCIE各一个)、VCCPLL供电1.8V、总线供电1.05V、VCCSA供电0.85V等;(仅THINKPAD机型会 使用SLP_ SLP_A#和SLP_LAN#).
九、各供电正常后,桥的25M起振;各供电正常后,PG汇总最终送给桥的PWROK和 APWROK,同时产生CPU供电开启信号,但一般不会产生CPU供电(因为还缺少CPU发来的SVID信号 )。
十、PWROK和 APWROK正常后,桥先开漏输出DRAMPWROK,再通过SPI总线 读取BIOS.
十一、桥发出各路 时钟,并 返回33M的 时钟给自身的LOOPBACK脚
十二、桥发出非核心电源好PROCPWRGD给CPU.
十三、CPU发出SVID波形给CPU供电芯片 。
十四、CPU供电芯片 输出CPU核心 电压。
十五、CPU供电芯片发出PG最终转换送给桥的SYS_PWROK.
十六、桥发出PLTRST#,降压产生CPU复位(RESET#)
十七、CPU得到复位后,通过 DMI总线到桥,桥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开始自检 (跑码)
十八、自检过内存后,CPU再次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 ,控制 输出集显供电(VAXG,一般0.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