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鞭炮声

楼主(2016-10-28):
今天修到一个长城150SD电源,接上灯泡试机,灯泡亮一下听到“啪”一声,马上拔电,估计内部有短路,拆机看保险丝,整流管完,均压电阻,大电容,尖峰吸收二极管也都完好,但是八脚芯片已经不见了,但我想八脚芯片都没了灯泡应该不会亮啊,而且应该没“啪”的声音才是,然后拆了后极主开关芯片13007K,再试还是一样“啪”的一声,郁闷,各元件又都完好,求各位大师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没有装8脚芯片,导致没有回路电容冲电灯泡亮一下后由于没有释放出现“啪:的声音

网友A:
即然芯片都烧没了,肯定是短路,芯片已经击穿烧坏,主要是辅助电源,跟主电源的开关管无关。

网友B:
楼主的电源中是否有一个被动PFC的电感?

网友:
八角芯片那里大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中是否有一个被动PFC的电感?

是啊!!!难道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难道是这个的原因

把主动pfc电路先摘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难道是这个的原因

不妨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妨试一试..........

嗯,明天试,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D:
这个问题,反正是主板上的零件损坏了,自由仔细检查下了,测试下可以导致短路的一些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反正是主板上的零件损坏了,自由仔细检查下了,测试下可以导致短路的一些元件

乱说,跟主板屁事,连5V都没出来,那来接主板

网友C:
今天试了,把被动PFC电感拆下来直通了,还是会啪的一声,什么元件都没损坏,看来是没有8脚芯片,导致没有回路的问题了

网友:
没这个声音才不正常,大电容充电就是很闷的一声,修好待机部分有待机负载大电容充电速度下降这个声会小些,修好待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然芯片都烧没了,肯定是短路,芯片已经击穿烧坏,主要是辅助电源,跟主电源的开关管无关。

难道 和按上次遇到的一样的 P1014AP06 上灯泡 都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今天试了,把被动PFC电感拆下来直通了,还是会啪的一声,什么元件都没损坏,看来是没有8脚芯片,导致没有回 ...

还是上个图吧 比较好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是上个图吧 比较好 新手可以学习下

电源上的那种胶特讨厌,就次修电源就时就是因为胶的问题,都烧黄了,通电时电源噼里啪啦的。后来才发现是胶把电阻给短路了,把胶剔掉就没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的那种胶特讨厌,就次修电源就时就是因为胶的问题,都烧黄了,通电时电源噼里啪啦的。后来才发现是 ...

可能是 时间长 老化了 胶
按一般都给搞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 时间长 老化了 胶
按一般都给搞掉的

以后这胶都得弄掉,尤其是烧的发黄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这胶都得弄掉,尤其是烧的发黄的胶

这个叫 也不好说 有的情况 没问题的

网友:
八脚芯片已经不见了---应该是试机之前就损坏的吧。

网友:
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
图片待机IC要拍清楚才行,黑黑看不清,如果4年前的电源多是7脚的P1014AP06

网友:
这个啪啪声后灯泡什么情况, 不妨查看下大电容,

网友F:
不妨查看下大电容
英雄
大电容也换过的,
详情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联想的垃圾14pin电源上电一声巨响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妨查看下大电容
大电容也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