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UX31E 打翻饮料维修

楼主(2016-10-28):
今日主角  UX31E
目前   插电自动触发   不断重启

看着点位图    开始把点补好
补好后还是不断重启
反覆查   待机RT8206A  正常     3.3V   5V    都正常
回到鏽蚀的地方   量150K的时候电阻会动     原来左侧AC 19V   的点已经掉了
补上150K     正常待机   不会自动触发

亮机      功能正常

网上 有BIOS   点图    就不放上了

网友:
要没点图就不好修了

网友:
有图就还好哦

网友:
感觉是超级本啊,这么长的板,小的腐蚀还是好搞

网友:
华硕的机器还好能找到点位和图纸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进水机  最烦人的   有些地方腐蚀的 不厉害 都看不到

网友A:
对了,我也经常遇到测量电阻会动的情况,请问这个说明了什么。怎么处理

网友:
进水难修啊,我手上有个雷神修了一天都不好

网友:
华硕进水内存没坏 我都佩服他人品好    佩服  佩服啊~~~

网友:
一颗电阻引起的骚乱

网友:
这样的本子多来几个也可以啊!

网友:
做维修,资料全真的很重要啊。对着点位看啊看

网友:
放几天就不好搞了

网友:
看看能长时间么?

网友:
进水机注意观察会有收获的

网友:
进水注意观察一定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也经常遇到测量电阻会动的情况,请问这个说明了什么。怎么处理

电阻两头都焊接在主板上,怎么会动,如果动了,就说明开焊了或是焊盘掉了啊

网友:
要是有点位图就好修了

网友:
还好。就腐蚀了这1片。查查就好。运气好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超级本进水不好整啊,

网友:
焊接技术不怎么样。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要点图就好修啦

网友:
进水不好修···还好腐蚀的不是很多···

网友:
修进水机就是 细心 ,没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