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1932WA 白屏 屏逻辑板坏 奇美M190A1-L0A verC1 无VGH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6-10-28):
优派VA1932WA 开机白屏,不接信号线时 可以看到两次屏灯管亮但白屏的过程,接信号线,一直白屏,单独点屏,也是一样,确定是屏电路或屏的问题。
后来发现逻辑板上 红圈的地方 电阻可能烧了,一边有18.6V 左右,一端为0V 一般是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呢?

拆了那个R42电阻后  Q2 丝印为K84  G极18V C 20  D19.5V  , 量
R42电阻 一端又不见短路 难道只是这个电阻坏?

刚才试了下,有新发现,发现这个电阻阻值量的时候有145欧。当灯管亮后,这个电阻发热,。。 断电量VGH对地750欧,是不是有短路了? 如果是VGH对地阻值有问题了 该怎么修了?

网友:
用 表打一下r42 19V的去处,推理一下此电阻的作用----

网友:
发热的话估计电阻坏了,换之看看

网友:
逻辑板 一般二极管  三极管  稳压器 保险 电容坏的多  一一排查  没几个件~~~

网友A:
VGH  那个点,一般是25V到33V之间,阻 值,只要不在500以内,应当是正常的!具体没量过,得找片好板测量才知道,正常应当是多少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  那个点,一般是25V到33V之间,阻 值,只要不在500以内,应当是正常的!具体没量过,得找片好板测量才 ...

我直接用电源12V去烧,VGH  那个点开始有0.19A 电流,我慢慢升到15V 左右 没有电流了。。。。
然后我吧显示通电,VGH有19V了。。。但依旧白屏。而这个电阻也不热了。。。 是不是VGH之前有微端路,,现在烧开路了。。。 VGH直接接到屏里面去了。。无法查了。

网友:
看懂了一些,学习了,还没用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