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一体机加电无显电流跑1.2左右停住

楼主(2016-10-28):
今天接到两台联想c305一体机,故障都是加电无显,电流跑1.2左右停住。看来这种机有通病,然后拆出主板一看,amd的u,集成的主板,一测cmos电池没电了,换一个,然后直接加焊了北桥,可是故障依旧,看来问题不在这,直接先刷个bios吧,刷了一个上去,居然电流跑到2.7了,没想到接着就亮机了,此机修复,两台都是一个问题。

bios

网友:
下个试试

网友:
可有板好

网友A:
和你的情况一样  刷了不亮

网友:
捡钱了,我就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情况一样  刷了不亮

不会吧,你下我这个试试应该就ok的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南桥也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有时候AMD的机器 很多 都是 蛮好修的

网友(2017-12-28):
上次遇到个c305背光的,结果换背光的时候把主板的高压开启信号给弄烧断线了,我去,接在开关指示灯上,我去,又是解释半天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 一样的   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台机没修到过,刷BIOS先易后难,也少走弯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