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一谈不过内存及不显的测量点

楼主(2016-10-28):
众所周知,不跑码的相对于硬启动故障的机器来说是多很多的,而且花费得到时间又多,还不一定能搞定。。。所以今天特发此贴希望能向大家取取经,也希望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今天的主角,华硕K46CM,D壳、板号及硬盘上的贴纸均为K46CM
  机器故障,不显,电流直接到0.9,最多到1.09,但无跳变,插不插内存一样
  很明显的不过内存,围绕内存测量,没发现有异常,连内存复位都有,当然,肯定是在刷完论坛好几个bios以后才测量的,电流还是一样无变化,全板除无集显供电,其他都己经出来了,7X的板子,需要自检过内存之后才有集显供电,所以就先查的是内存,查内存的条件已OK,往前推就是平台复位了,测量已经是有的了,这下就没思路了,内存是由CPU管理的,但是200,202脚的SCA,SDA又是从桥过来的,测量中间的转换管也是ok的,所以瞬间就感觉有点迷茫,希望大神们可以出来指点一二,看看有什么测量点需要测量的,毕竟CPU管理内存,但是cpu那么多脚位。。又有哪些点是需要测量的呢?
  也希望顺便能说说过了内存但是不显示的故障又有什么需要查的呢,我现在知道的有LPC,bios的脚位,内存排阻,ADS,PCI-E总线,显卡,以及一些时钟晶振。。。但实际上能用到的测量点却是没有,因为没有示波器。。。最好是能说说哪些点是万用表可以测到的。。。

网友A:
什么东西都是乱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都是乱码啊。。。。。

已已重新编辑,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发出来全都是乱码,醉了,又重新写了一次

网友B:
怎么又是你呀,李泽英,这个问题吗先要看看有没有跑码呢

网友C:
修过几个板载内存开机 插内存条当机的 蛋疼... DIMM_SEL0有电压 SEL1 SEL2没电压 工厂又没图纸 点位图看不出什么名堂 换过CPU和槽子无果 对比好板无少件无错料 目前遇到两块了 都没修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是你呀,李泽英,这个问题吗先要看看有没有跑码呢

额,又是我?肯定是没跑码啊,内存都没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过几个板载内存开机 插内存条当机的 蛋疼... DIMM_SEL0有电压 SEL1 SEL2没电压 工厂又没图纸 点位图看不 ...

呵呵,我这还好,不是板载的,可问题是还是不过内存,查到没思路了,所以上论坛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这还好,不是板载的,可问题是还是不过内存,查到没思路了,所以上论坛看看。。

昨天已经修出来了 SEL1 SEL2 正面背面各一个电阻 换了OK 只有点位图修起来蛋疼无比 信号怎么走的都不知道 今天遇到一个奇葩板子 3VSUS_ON跳变 1V到3V循环 不知道怎么修 丢给组长分析也没分析出什么名堂 试着换了3V5V芯片 CPU EC 无果  另外昨天修了一个不抓内存的 修到最后发现CPU附近的螺丝孔被打断线 当时太忙 信号忘了 补线OK 其他条件都OK的时候 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内存到CPU中间是否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额,又是我?肯定是没跑码啊,内存都没过。。。

不过内存并不代表不跑码呀,有些机器的集显供电是在跑码之后呀,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已经修出来了 SEL1 SEL2 正面背面各一个电阻 换了OK 只有点位图修起来蛋疼无比 信号怎么走的都不知道 ...

额,CPU到内存是否断线。。。你应该不会碰到这种不过内存的都去查是否断线吧?感觉需要花的时间有点多,而且还不一定问题是在这上面,因为还有桥应该也是和内存有关的,不过还是谢谢提醒了,只有到最后搞不定再去一条条量了

网友E:
没有示波器就不要想了,SDA SCL ,LPC,ADS,哪个不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并不代表不跑码呀,有些机器的集显供电是在跑码之后呀,常识。。。。。

并不是说没集显供电来判断不跑码,只是CPU应该是要寻址到BIOS然后再映射到内存才开始跑码自检,内存如果都没过。。又何来的跑码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示波器就不要想了,SDA SCL ,LPC,ADS,哪个不用示波器?

哎,所以就没有万用表能测到的地方吗。。。看来现在维修也是需要往高技术走了

网友(2018-03-26):
这种故障不太好修,小电阻小电容,我们就不太好修了。楼主是怎么查的?

网友:
能指点下吗?电阻电容一般是怎么排除的。对这方面跑线路我们也不是很懂。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