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正常开机但无法唤醒加阴阳屏

楼主(2016-10-28):
故障现象:正常开机阴阳屏,并且待机无法唤醒
维修方法:首先无法唤醒,按师傅以前讲过的时钟会引起,但是换了时钟不起作用,放弃了这个突破口,转而去修阴阳屏;
首先测量各升压IC的输出,U150210V(之前大师兄讲过这是正常的),U1580只有3.8V,这个明显不对,没有升压 ,果
断拆掉U1580,换掉升压电感,因为IC点少,就索性先测一下对地阻值,阻值只有一路不正常就是U1580A1脚,为无穷大
,明显断线,此路直通CPU,但有分枝测试点和一个电感,这个不用说,飞线然后装好U1580,开机测试,阴阳屏没有解决
,反而无法唤醒的故障解决了,大喜,原来无法唤醒跟这路有关,长知识了,至此无唤醒这个故障已经搞定;继续搞阴阳屏
,接下来不用说了吧,就差一个二极管没换了,果断换掉,试机OK。由此可以发现,CPU跟显示升压IC之间的数据通讯,也
会引起无法唤醒的故障。希望能给各位兄弟在维修无法唤醒故障中带来一定的思路。
下面有图解:

本贴CPU999版权所有,转贴请注明出处!

网友:
哈   我也来混点分

网友:
转载过来的啊

网友:
下次转载的 图片处理下

网友A:
原来是转载的啊,我还以为是远程作品

网友:
谢谢分享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转载的啊,我还以为是远程作品

原来都是师兄啊!

网友:
我可以说是螺丝孔给打穿了么

网友B:
不能唤醒和这个有什么关系??感觉没关系,为什么会好呢,还是动到其它地方了吧。感觉不应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唤醒和这个有什么关系??感觉没关系,为什么会好呢,还是动到其它地方了吧。感觉不应该。。。。学习了 ...

I2C1总线   这条线讲不清的

网友:
装B超人,CPU999,哈哈,牛B天天吹

网友:
袖中金也有AP_BI_I2C1_SDA 导致不唤醒的贴

网友:
手机小白  多看贴  多学习 貌似CPU 999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CPU999不错啊,至少可以学会手工,某网站实地回来,4代都不一定搞的定

网友:
666  混点分用

网友:
i2c导致通信问题无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