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驱动电压器为什么这样?

楼主(2016-10-28):
一atx电源无输出,检查电源管理芯片dm0256R、tl494以及两个c3198坏了,全换上新的,仍无输出。查,tl494第8和11脚输出正常电压2.3伏,取下驱动变压器,短接绿线,两脚电压能正常拉低到1.6伏,怀疑驱动变压器坏,但万用表检查无短路断路情况,可是变压器上背了个东西,目测里面有个小电感,又有点象铁硅铝,不知道这是个啥,在电源中起什么作用的,我是小白,请教各位大神了,支支招吧!看图黑色里面就是个小电感

网友:
图片不够清晰,猜测为感温元件..........

网友A:
里面是一个小电感,

网友:
有知道它在电路里的作用的吗?麻烦赐教,谢谢

网友:
过流检测,保护用的吧,一般是两个或其中的一个13007损坏,也可能是次级的整流二极管击穿,上次遇到 一个电源也是短接黑绿线时有瞬间电压输出但很快进入保护状态,后来发现负12伏的一个二极管击穿,

网友:
里面是个小的电感,短接无输出,看tl494第4脚电压,高电平是保护了,低电平查驱动部分

网友:
保护用的吧

网友:
变压器线圈外面电阻二极管一般是温度检测。电感有可能是电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一个小电感,

好像 扼流作用吧

网友:
这种变压器通常在航嘉电源里可见,反馈作用,电流监测。

网友:
有图有真相,你把电源图上传上来,这电源变压器不容易坏的,你排出推动三级管没,查开关管没,量4148快速二极管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