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屏幕这样的 进水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6-10-28):
屏幕这样的 进水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后面把电源关了 就黑屏了 再也开不起来了 在等水干
黑屏

网友:
怎么眉人啊

网友:
进水了还不赶紧拆机处理啊!千万别再上电了!故障很可能会扩大哦!

网友:
这个画面其实死机了,主板供电部分肯定不正常了,送修吧

网友:
我不会拆机啊,怎么办啊 ,现在开不来机了

网友:
其实就是桌面有一点点水 我不小心放了上去

网友A:
还有 我这个在保修期间,要跟他们说进水吗?如果说了他们就不给我免费了
走在街上
你不说人家就不知道吗 售后都是吃酥的吗 拆开主板一眼就看出来了 就算你把主板洗干净 也是没用的 厂家在设计的时候早已留了后门
详情

网友:
保修无了,进水人家可以检测出来的。

网友:
那实话实说吧

网友:
你这个能外接吗,外接试试看什么效果

网友:
怎么外接啊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自己不会拆,就赶紧送修吧,别省这点小钱吃大亏,快处理小问题,不影响以后稳定性,别等问题扩大

网友:
进水了是不会保修的,抓紧时间拆机维修吧,尽量少开机

网友:
还是送修吧

网友:
拆开看看主板吧,清理完主板在加电

网友:
拿把铁锤对着屏幕猛敲几下把水漏出来

网友:
应该是主板显存什么的有问题,要修主板了。。

网友:
送专业人士哪里维修吧 自己 弄不聊的

网友:
这东西还等啥子呀,应该直接拆机,热风枪搞干

网友:
送到店里修吧   自己不会搞有可能还搞废了

网友:
进水的  拆开看看吧

网友:
进水机  早点修 不要相信什么干就好,腐蚀严重 就不好修

网友:
水干了再试试吧   接下外接

网友:
先拆机吧进水的处理干净,在检查屏接口正常不,有没有烧糊或者腐蚀,检查屏线等

网友:
如果不会搞就送修吧。你在通电就更不好修了

网友:
进水的 不好搞的

网友:
等水干, 大兄弟你想什么呢,等水干了你机器也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我这个在保修期间,要跟他们说进水吗?如果说了他们就不给我免费了

你不说人家就不知道吗 售后都是吃酥的吗   拆开主板一眼就看出来了 就算你把主板洗干净 也是没用的  厂家在设计的时候早已留了后门

网友:
APPLE怎么检测进水的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腐蚀  或者外接一下看看 再换屏线试试

网友:
进水了还开机等着 也是没谁了

网友(2016-12-08):
老大 你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
进水人为售后不保,其次应该是屏进水或者显卡那边信号有问题、这种故障要及时处理、负责水遇到主板上的铜被电解会发生化学反应变成铜绿,会进一步腐蚀你的主板,到时候修不好这台电脑就真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