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笔记本 屏幕黑白

楼主(2016-10-28):
外接显示器正常  只能看黑白字。偏蓝色没有其他颜色,有没有坛友知道大概什么问题。不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这属于显卡,或者屏幕的问题,先换屏幕看看咯

网友:
其他的颜色看不到

网友:
查vga口三基色

网友:
还正常的话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正常,内屏这情况,肯定是先换屏,,不行  再看屏线,,,再不行,就是LVDS输出芯片的事,显卡或者桥,

网友:
那怎么不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屏或显卡吧!都试一试

网友:
只有先换个屏试试,要不就是显卡吧

网友A:
  不要想复杂了

     硬件维修。。必须勤快  第一步就是拆开来  《望 闻 问  切》  有时候观察就能秒了

网友:
先查屏线,再换屏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复杂了

     硬件维修。。必须勤快  第一步就是拆开来  《望 闻 问  切》  有时候观察就能秒 ...

好的、谢谢

网友:
应该查三基色吧

网友:
先换屏。再考虑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都不正常的话基本就是显卡了

网友:
换屏屏线试一下啊

网友:
屏坏了吧,接外接显示器看正常吗,,

网友:
换屏幕不行干显卡

网友:
先换屏看看,屏线,lvds信号正常不,显卡,桥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