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 1.0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28):
如题ASUS P8H61-M LX 1.01 不触发维修
论坛上已有类似案例,多以飞线解决
或是通病
触发信号脚位什么的就不多说了,是NCT6776F的IO ,可参考坛友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5962-1-1.html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4661-1-1.html
看其电路可发现,线路很细,若是出厂时带有易坏基因,那就不难见到了
手上这块跑了下电路发再在PQ20 和PQ21附近的一小段线路不通,飞2CM线搞定,不知大家和我遇到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A:
断线了,用绿油封了吗?看不到你布线

网友B:
这。。io到开机针还是io到桥或者其他什么的,给个思路啊,怎么得出要跑那条线的呢

网友C:
我都不跑线,,直接拉,,

网友:
修到过也是不触发,飞线修复的

网友D:
短线了吗,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E:
具体我也是不找哪里断了  直接拉线 省事

网友:
咋天天刚修一华硕B75也是,没点位,飞线

网友:
华硕小板作工一般,

网友F:
在螺丝孔下面的地方 这是IO  链接  绿线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螺丝孔下面的地方 这是IO  链接  绿线的吗 ?

是的,这是我接线的位置到IO的63脚测量图,回复好像加不上图片,加到帖子里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用绿油封了吗?看不到你布线

红圈的折线就是飞的线,没有用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io到开机针还是io到桥或者其他什么的,给个思路啊,怎么得出要跑那条线的呢

跑线很基本就不用多说吧,我是从电源接口的绿5V开始跑的,经过接口内侧的一个电容就可以看到信号线经过两个过孔,我还特地拆掉PQ21旁的那个电解电容以方便查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跑线,,直接拉,,

呵呵,我只是想找出具体哪个地方如此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线了吗,小白表示看不懂

飞线后OK ,那就表示有断线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具体我也是不找哪里断了  直接拉线 省事

接线不美观,所有才飞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线不美观,所有才飞短线

有时候经常客户在等着,比较急的就直接拉线解决了

网友:
收了多少钱,嘿嘿

网友:
呵呵,小小白也弄过这样的,直接拉线,跑线太费时了!

网友H:
怎么那么像是插反内存烧的?

网友I:
拉低绿线的吗?还是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拉低绿线的吗?还是其它的?

拉低绿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那么像是插反内存烧的?

我看不像是这样的

网友J:
飞线不好看,也不稳

网友G:
引用 网友J:
飞线不好看,也不稳

就是不容易飞,再用绿油涂下,应该还是很好的

网友(2016-12-13):
引用 网友G:
就是不容易飞,再用绿油涂下,应该还是很好的

哦,知道了,学习了

网友:
直接飞线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