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a7-mx七彩虹 开机不跑码 秒杀

楼主(2016-10-28):
今天,同行送来一块主板,cf-a7-mx七彩虹 开机不跑码 。眼看一遍,就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居然bios有两个引脚开焊了。   然后,把它上传给大家使用。

网友:
就是给你送钱来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BIOS虚焊的

网友:
你是看代码看出来的还是直接看到问题的?

网友A:
bios引脚开焊   这个还真不相信

网友B:
BIOS开焊还真是无奇不有

网友:
太利害了..十多年维修从未见8脚IC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开焊还真是无奇不有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引脚开焊   这个还真不相信

我08年开始修电脑的。我也是第一次遇见。我按住bios,就好了。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用手拿的位置不合适吧板子掰的

网友:
仔细观察板子少走弯路

网友:
BIOS还能虚焊
真是醉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眼吖,看一下就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  只碰到过BIOS芯片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