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单电池不能开机,可以充电

楼主(2016-10-29):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可以充电,一拔掉适配器直接掉电。电池不放电。箭头上的零件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单适配时,应该测试那些关键测试点。哪位指点指点,先在这里谢谢了。6259也换过了,2个。还是一样。刚换时是可以的。用着会掉然后开不起来了。

网友:
有哪位大咖,帮帮忙。看看单电池模式下的工作条件

网友A:
难道没有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有更换电池?

电池换过了。

网友:
有人帮忙吗

网友:
帮忙顶一下,希望大神出现

网友B:
进系统,看能不能读得出电池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看能不能读得出电池信息。

可以充电的。

网友:
等带高手出现

网友:
EC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我碰到过一次,公共点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一次,公共点开路

开路,就应该不能充电了吧

网友:
电池保护隔离应该没过,或者电池电压检测电阻坏了

网友:
电池隔离管g极线路看看

网友:
看下检测电阻

网友D:
10 11 脚正常吗?有电池的电压吗?

网友:
我这里也修了一个这个机器  本来就是3.3V短路 是微短可以开机就是不亮,确认是桥坏 拆了桥准备换桥的 没上桥忍不住通电试了试 结果一通电问题就来了  好几处直接短路 不理解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 11 脚正常吗?有电池的电压吗?

单电池也是可能检查得到的。

网友:
ec 可能性大点

网友:
单适配时是正常,能不能说明EC是正常的。

网友:
按时序仔细看看

网友E:
能充电说明检测电路基本正常  先查查电池到公共点这块

网友:
我觉得吧,还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应该是重点。还有就是EC。去掉适配器,检测信号就应该翻转。那么充电芯片就会给EC传送信号开启电池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充电说明检测电路基本正常  先查查电池到公共点这块

这个吗。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F:
6259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6259换过没有,,

换过了,现在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电池不放电就跟充电芯片这边的关系不大,你测一下电池接口的电压正不正常。难道楼主就没有怀疑电池问题。

网友:
换个EC试试,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苹果的很少修到 我去帮你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
检查Q7130,正常应该导通。再试试单插电池,看看Q7130的状态。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一样问题的,用单电池查条件时一样不缺,就是放置一晚后单电池不上触发了,BIOS刷过,6259换过,反馈电阻也换过,最终还是换了EC修好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应该查电池放电电路,比如MOS管,滤波电容和EC

网友:
不充电问题 麻烦  我遇到都是检测到电池 不充电

网友:
你用电池,3.42V产生了吗

网友:
是不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灵异事件啊真的是    我这里也碰到过

网友:
这个A1466 smc出问题最多了, 可充电不可放电查充放电管的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q7155有问题吧,查一下第4脚的控制,放电不正常

第4脚 ,0.9V左右,应该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电池不行,有的是电容问题

电池这一路的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也修过个和你相同型号的机子,也是能充电,单用电池不开机的问题,最终查到用电池开机的时候没有产生 ...

那就是跟我的一模一样故障,但是我换了的是好EC,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下充放电管啊    也许是管子不良呢

早就换过了。不 行

网友:
问问饼哥有啥 好办法没。。。求助饼哥

网友:
苹果好高端啊,没修过

网友:
EC  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了好几个了,应该不关它的事。

一般PRO坏的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那就是跟我的一模一样故障,但是我换了的是好EC,为什么。

用电池出这个信号SMC_RESET_L的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电池出这个信号SMC_RESET_L的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电池 模式下,这个信号需要什么工作条件,求解。谢谢

网友:
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呀

网友:
放弃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L:
楼主解决了吗?我去看着好诡异!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解决了吗?我去看着好诡异!没见过这种故障。

放弃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2016-12-07):
碰到台同样问题弄了两天 看来我这种小白要发给高手去pojie了

网友:
看电池状态下有没有公共点电压 如果有EC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电源能开机不能说明EC是好的

网友:
楼主换EC试试,修好了给说下哈

网友:
给客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