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560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6-10-29):
神州A560  板号是:DATWHMB18D0 REV:D  开机电流到1.5几不显示  测试内存  独立显卡  CPU等其他供电正常  就是不出集显供电   刷过BIOS  换过CPU  换过桥HM65都不行  不出集显供电   望指教  谢谢

网友:
测内存数据波,过了内存后,才有集显电压

网友:
还有就是测一下,板子各个工作电压,如有图纸的话,按个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