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掉电快速维修

楼主(2016-10-29):
HP 511 INTEL平台独显
开机触发到0.12-0.13A左右掉电   不装CMOS电池反复掉电至待机电流又上电到0.12A左右
上电掉电肯定是有电压没出来或者被拉低
触发后测 CPU供电无 显卡供电无
待机电压+3VA +5VA正常
二级电压+3VS不正常 +5VS正常
图纸  +3VS是由+3VA待机电压经过Q39转换而来
触发后
Q39 1 2 5 6脚3.3V 4脚和3脚只有零点几伏
查与Q39连接的R430 左边18V左右 右边 零点几伏
说明有什么原件把GATE_3S_R拉低了
这个信号去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上图中的r9665  然后就是下图的R9862

拆掉R9665故障依旧
拆掉R9862之后触发电流可以跑到0.6A左右   GATE_3S_R 电压为18V左右
论坛上看了一下 TPS51511这个芯片坏的蛮多的 其中一个帖子说把R9862挪到R9861位置就好  测试了一下果然如此   电流刷刷上到1.1A 亮机
但是这时候测R9861两端电压只有2.5V左右  被拉低了
原本 slp_s3#_3r这个信号是3.3V  怕不稳定
既然51511给了开启信号之后可以正常工作 说明芯片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只是这个ENSW所需要的工作电流比较高 所以会拉低slp_s3#_3r
测试从3.3VS串联一个10K电阻过来  ENSW电压只有0.2V   串联一个47欧电阻后 ENSW有2.25V左右  显卡电压也出来了 机器正常亮机 最后索性直接从+3VS处飞线到ENSW上  这样不会影响原本的时序 机器也能正常工作
飞好线 点胶固定 装机OK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不影响时序很好。

网友A:
显卡供电芯片坏是通病了

网友B:
这款机器也修了好几台都直接换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C:
多谢分享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给加点分呗   没下载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也修了好几台都直接换显卡供电芯片

手上没这个芯片备货   而且芯片也没完全坏  修改一下电路照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芯片坏是通病了

嗯 是的  不过有些换显卡供电芯片还是不会好  手上也没替换的芯片  索性飞线大法

网友:
我觉得要好不坏的最不爽了···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二级电压是什么

网友:
看大神的帖子。。就跟亲身经历一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二级电压是什么

二级电压就是s3状态电压。在主板3 5v待机电压上转换过来的  用来维持硬盘 内存 等休眠状态需要供电的硬件

网友:
专家级别,,分析得好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学习了

网友:
这款机器无显卡供电是通病,直接把电阻移到旁边的3.3V上就好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