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 版号LA-A331P,独显 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开机(电流定0.37A),有时候...

楼主(2016-10-29):
联想S415 版号LA-A331P 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开机,有时候能开机,进入系统键盘和触摸板无法使用,不用再刷BIOS了,也不要尝试着去更换EC,此主板EC是带程序的,淘宝购买20元一只(带程序的),发此贴是想要更多的同行以后修机器少走点弯路,直接加焊CPU就解决了,下面是可用的BIOS程序, chinafix.com.cn迅维网_S415 LA-A331P REV 1.0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学习下

网友:
之前遇到过着问题,是海尔的

网友:
谢谢,有碰到的

网友:
这个CPU 也爱坏  要换才行

网友:
不换用不到好久要又坏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集成度高的板子,难度大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但是看来也算是通病

网友:
这样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AMD的APU前几天我刚换过,一个100块成本,USB用不了也是它的事。加焊应该用不了多久····

网友:
键盘和触摸应该和CPU没有太大直接关系吧?

网友:
上次遇到个不良的刷BIOS好的

网友:
加焊CPU可以解决键盘不能用?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好经验,

网友:
AMD的就是容易出奇诡的问题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吗?没听过啊···

网友:
*脏话*,CPU也能焊。。。。从来没敢试过

网友:
焊接的cpu 很容易脱焊呀

网友:
这个板载U 加焊了用不了多久就要返修。。。哎。。伤透了。

网友:
这种板子CPU老是出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网友:
好经验,修到了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现在都一体啦!也会空汗啊!

网友:
现在CPU都集成了,一坏就没得修

网友:
无铅推下 好就ok 不好就换 普通加焊顶不了多久

网友:
CPU引起的?这现象普遍都是BIOS故障吧,不过以后碰到学习一下。

网友:
记得上次有台这个机 ,测量CPU坏了也没换 了这板很便宜 的 直接换板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以后遇到板载CPU的,先焊一遍。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加焊CPU应该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一般度是刷BIOS就好的 好了3台 了

网友:
以后的电脑CPU就一个了!

网友:
没想到触摸板和键盘也跟U虚焊有关系,以后遇到了要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