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是如何保护的

楼主(2016-10-29):
漏电保护器是如何起到保护作用的呢?

电气设备漏电时,将呈现异常的电流或电压信号,漏电保护器通过检测、处理此异常电流或电压信号,促使执行机构动作。我们把根据故障电流动作的漏电保护器叫电流型漏电保护器,根据故障电压动作的漏电保护器叫电压型漏电保护器。由于电压型漏电保护器结构复杂,受外界干扰动作特性稳定性差,制造成本高,现已基本淘汰。目前国内外漏电保护器的研究和应用均以电流型漏电保护器为主导地位。
  电流型漏电保护器是以电路中零序电流的一部分(通常称为残余电流)作为动作信号,且多以电子元件作为中间机构,灵敏度高,功能齐全,因此这种保护装置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电流型漏电保护器的构成分四部分:
  1.检测元件:检测元件可以说是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被保护的相线、中性线穿过环形铁心,构成了互感器的一次线圈N1,缠绕在环形铁芯上的绕组构成了互感器的二次线圈N2,如果没有漏电发生,这时流过相线、中性线的电流向量和等于零,因此在N2上也不能产生相应的感应电动势。如果发生了漏电,相线、中性线的电流向量和不等于零,就使#$上产生感应电动势,这个信号就会被送到中间环节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2.中间环节:中间环节通常包括放大器、比较器、脱扣器,当中间环节为电子式时,中间环节还要辅助电源来提供电子电路工作所需的电源。中间环节的作用就是对来自零序互感器的漏电信号进行放大和处理,并输出到执行机构。
  3.执行机构:该结构用于接收中间环节的指令信号,实施动作,自动切断故障处的电源。
  4.试验装置:由于漏电保护器是一个保护装置,因此应定期检查其是否完好、可靠。试验装置就是通过试验按钮和限流电阻的串联,模拟漏电路径,以检查装置能否正常动作.

网友:
电工普及课呗

网友:
还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顺便复习下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懂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错了错了

网友:
文字加图,很明白啊

网友:
正常工作时回路的电流为0,如果电器发生了故障(漏电)部分电流回通过地线形成回路这样就造成通过漏电保护器的回路电流不为0了,当漏电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如30mA,经过放大电路处理,然后拉动开关动作,跳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