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21不触发

楼主(2016-10-29):
   测量各供电无短路,主板无进水,南桥有两个信号没有发给EC,换了新南桥故障依旧,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你确定不是先触发在给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先触发在给信号?

新手啊,这个图纸要10分我都没下

网友:
南桥条件查查 没分也要下

网友:
说具体点哦,什么 信号啊

网友:
按着时序查吧  或者查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果断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