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信号差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29):
iPhone 5S信号差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 5S

  【故障现象】:信号差

  【维修过程】:

  机器拿到手后测试,开机正常,信号比较差,在室内偶尔变成无服务。维修前信号强度如图所示:

图1 iPhone 5S信号差故障维修

  询问客户在信号变差前,有无摔过或进水等情况,客户描述信号变差前摔过一次,但当时没发现异常。

  信号差一般可以通过飞假天线来排除故障。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5S摔过后,天线开关为陶瓷材质受到大的震动容易裂开损坏。而天线开关恰好也会引起信号差的故障,在天线开关前端飞假天线后,信号满格。

图2 iPhone 5S信号差故障维修

  天线开关在实物主板上的位置。

图3 iPhone 5S信号差故障维修

  所以,去掉假天线后直接更换天线开关,再次试机故障依旧,怀疑在料板上拆的天线开关也是坏的。重新更换一个,上机测试,依然是信号差。这就比较奇怪了,接下来拆掉天线开关,打焊盘阻值,当测量到天线开关的第26脚时,发现对地短路,阻值为0,接着查原理图,发现第26脚为天线开关的供电。原理图如下:

图4 iPhone 5S信号差故障维修

  在点位图上的位置。

图5 iPhone 5S信号差故障维修

  一路追查,发现与其相连的点比较多,在显微镜下查所有与其相连的原件,逐个观察发现C217_RF、C157_RF两个电容有些发黑,这两个电容在实物主板上的位置。

图6 iPhone 5S信号差故障维修

  拆掉这两个元件后,测量发现短路已经排除。上机测试信号满格,到此故障修复完毕。

图7 iPhone 5S信号差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学习了,一步一步查很重要

网友:
维修经验还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个经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