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U06加载无端口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9):
华为P6-U06加载无端口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加载无端口

  2、现象或问题描述

  加载无端口,开机电流定在180mA。

  3、问题分析

  不开机,加载无端口,测量TS2411、TS2407阻抗为570(说明CPU到TS2411、TS2407之间的通路正常)。接上程控电源看电流为180mA,测量L1901为4.2V,L1910为3.3V,测量VBUCK0-VBUCK8各路电压正常,测量TP1104为1.8V。在测量的过程中,发现U1905有微微发烫,判定U1905损坏,更换U1905后,开机电流为130mA,装A壳强制有端口了。

  4、解决过程

  更换U1905,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遇到无端口的,先接上程控电源观看电流,正常的加载电流应在110mA左右(有时因为字库的原因180mA左右也是正常)。如果不开机无端口,又没有短路的地方,开机电流定在200-300mA,可以测量TP1104、TP1103是否为1.8V;L905是否为1.8V;L905是否为1.6V。如果TP1104、TP1103无1.8V,建议先更换字库。

  维修相关位置图:

华为P6-U06加载无端口故障维修 图1

华为P6-U06加载无端口故障维修 图2

华为P6-U06加载无端口故障维修 图3

华为P6-U06加载无端口故障维修 图4

  维修相关流程图:

华为P6-U06加载无端口故障维修 图5

网友:
大哥流程图是哪找的。。。。有清晰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