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还有没人修crt阿 求大神给点指示

楼主(2016-10-29):
开机指示灯闪烁 黑屏  有消磁声音 15寸老机  出于好奇  想修好

二次电压没有升压  只有50V,电压没有被提升

1 拆高压包  拆行管 拆场块 拨偏转  开机还是指示灯闪烁

2 断开 行场集成块stv9118供电 指示灯常亮 更换stv9118 故障一样

3 断开stv9118 16脚 ,指示灯常亮  但二次电压仍然50v 更换了其升压mos管 仍然没有

给我感觉 好像行场集成块 没有输出升压脉冲 ,但集成块是好的 是从另一台好的机子拆下来的

求大神给点指示

网友A:
现在这CRT的好久不修了,,,

感觉你应当查:1.MCU电路及程序要正常
                             2.行场信号要进入MCU检测电路
                            3行场扫描IC要正常,
基本就是这几处

网友:
别拿这个练手了 练好了也没有用武之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CRT的好久不修了,,,

感觉你应当查:1.MCU电路及程序要正常

谢谢 指示

但有个问题很奇怪  就是行场集成块的供电

拆掉集城杨块 供电脚是12v 妥妥的

接上去  好像开机瞬间有12v 然后掉到10v

我猜测可能是保护了 供电电容已经换过了

网友B:
拆掉升压管或者断开其D极,开机看一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
先大概测测板上有没有明显短路,还没图像,就查一查微处理器芯片周边电路,和CRPC尾板电路

网友:
没有价值,有时间研究一下新的知识吧兄弟

网友:
修起没价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升压管或者断开其D极,开机看一看,有没有图像

估计目前,行电路都没有工作,所以没有CRT高压

网友:
没有修复的价值

网友:
crt????既然退役了就换液晶吧,,,,真心是耗电,压坏桌子,霸占地方啊

网友:
先检查送给电脑块的电源电压正常了吗,CPU的工作正常了,再去检查行场集成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CRT,先说具体型号。

网友:
感觉有点乱。
既然是STV9118的芯片,应该先百度一下这个芯片的基本工作原理吧?
关键脚:29VCC 26HOUT 25XRAY 然后是30 31的总线电压,这几个要先正常,芯片才能正常工作。
你要不要钻到死胡同里去修那个B+电路,貌然断开B+的稳压环路是很危险的!断开16脚的电流检测电路后,很可能会造成B+瞬间输出过高的脉冲电路烧坏相连的升压管、行管。
而且,CRT彩显不同于彩电,不能随意断开行管或行、场偏转线圈的,否则会造成更多的二次故障。

这些基础的东西没了解,求助帖不可能一两句话说清楚,发这种帖是没什么意义的。
虽然钻研精神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