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新问题,老鸟飞过,新手朋友看看

楼主(2016-10-29):
接手一台Y450,开机到0.2掉电,因为这个小板容易坏,迅速拆掉小板,开机测试,发现已经能上电到1A左右,相信大家应该知道什么问题了,这个小板一般都是一个1.05V供电IC跟1.8V供电IC还有就是1.8V的转换管容易坏,但是因为小板不是太贵,本着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原则,直接定小板回来发现装上电流到0.8V左右,难道定的小板问题,于是跟同行找了一个小板,装上一个现象,奇怪了,还是一样,飞线出来测试小板,发现1.05V不出,迅速找到小板图纸,一圈查了下来没有发现异常,心想这个就不合理了,不应该是小板问题了,总不能2个小板都坏,这个时候陷入僵局了,刷BIOS看看,换内存,换CPU,都不行,后来偶然测试到南桥晶振发现波形不对,换掉OK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Y450

网友:
这种现象还没遇到过,看似简单的问题不细心还真不好修,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在修这个机器,之前也是小板上面的1.8V没有,是OZ8116L坏,换芯片后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不能放视频,一放视频就掉电,这个Y450怎么这么多的问题?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