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U06无触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9):
华为P6-U06无触屏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无触屏

  2、现象或问题描述

  开机进入界面后,瞬间有触屏,过几秒后就无触屏,有时会重启。

  3、问题分析

  单板来时故障单写无触屏,换A壳测试故障依旧,观察TP接口,接口外观良好,测量C1635、LB1605阻抗正常,测量C1640阻抗为300左右,C1030阻抗为280左右,比OK板小(200),先拆下C1030,重测阻抗470左右正常,判定为C1030损坏。(C1030为亚短路状态,当上电开机工作后,就会变为短路状态,造成进入界面时点几下有触屏,然后就没了,甚至会重启)。

  4、解决过程

  更换C1030,装A壳验证OK,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1)C1030这一通路有器件短路的,会造成定屏,排查时,先把相关两个电容排除,再拆U1602,如果还是短路可以判定为U900。

  (2)无触屏维修,先观察外观,接口附近的器件是否有异常,特别是R1642,在拆装时常会弄移位,导致无触屏。LB1605的电压要在3.1V左右,测量时用表笔点LB1605输出端,点十秒,观察电压是否会变小,如果开始正常,过后变小,说明从U900到LB1605的路线有器件亚短路,再逐个排查。

  (3)TP接口的损坏会造成大电流、漏电或者重启。有些主板,装上触屏就会大电流,不开机,观察TP接口(和U1602相近端)有两个引脚已损坏,重换接口,故障排除。

  维修相关流程图:

华为P6-U06无触屏故障维修 图1

  维修相关位置图:

华为P6-U06无触屏故障维修 图2

华为P6-U06无触屏故障维修 图3

华为P6-U06无触屏故障维修 图4

华为P6-U06无触屏故障维修 图5

华为P6-U06无触屏故障维修 图6

网友:
       这个维修图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