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U06不读SD卡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9):
华为P6-U06不读SD卡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不读SD卡

  2、现象或问题描述

  无法识别SD卡,进设置——查看存储属性,在反复插拔时,没有任何反应。

  3、问题分析

  更换SD卡和SD卡座故障依旧,测量卡座各引脚的阻抗在570左右,观察卡座的外观良好,插卡开机测量电压,C907 2.6V,C913 1.6V,测量C913对地阻抗为410,测量C913到卡座PIN4的通路OK,判定为U900损坏。

  4、解决过程

  更换U900,开机插卡,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遇到此类故障,先观察外观是否良好,开机进入到查看内存卡的选项,反复插卡观察是否有异常,如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先查看供电的线路是否正常,阻抗和好板相比是否一样。

  维修相关流程图:

华为P6-U06不读SD卡故障维修 图1

  维修相关位置图:

华为P6-U06不读SD卡故障维修 图2

华为P6-U06不读SD卡故障维修 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