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室内有4G室外没有4G

楼主(2016-10-29):
接到客户送修一台6说是信号不好,拿到手看4G用一会变成2G,而且4G上网很慢,拿出去在大街上4G都出不来,偶尔出来还不能上网,没摔没进水,自然损坏,求助大神

网友A:
跑一下4G通道。飞假天线。一个一个试。

网友:
飞假天线试试吧

网友B:
如何飞假天线问下,是某个信号,飞到点上然后引出来做天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飞假天线问下,是某个信号,飞到点上然后引出来做天线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160-1-1.html参考这个帖子

网友:
你这是信号跳水 高频功放不良了吧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是移动吧    移动室内和室外用的频段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天线模块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4G通道。飞假天线。一个一个试。

6不能飞假天线的 5代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4G通道。飞假天线。一个一个试。

换下无线开关 无线开关有两个进去的通道  无线开关上有几个电阻很重要哦

网友:
查4G上网接收和功放通道,飞假天线排除,移动4G查B38 B40通道

网友:
信号问题最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6不能飞假天线的 5代可以

6代为什么不能飞假天线|???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
天线都能飞的啊,缩小检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