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又一新问题

楼主(2016-10-29):
一台英特尔的E40的机器,内存不能超过4G,否则认不到显卡。换过好几个内存,用两个2G的也不行,一个2G加一个1G共3G内存认得到显卡,在论坛下了两个据说也是这情况的BIOS。一个老样子,一个下回来是个BIOS更新工具,更新不了。目前还没有解决,求大神指点迷津
在论坛看了几百近千的贴子,只了一个兄弟和我这一样的故障,但他也好像没有解决

网友:
以前在华硕机器上遇到过这个问题,忘记怎么解决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等待求解

网友:
只插你那1G内存呢?插两G内存或者4G,都可以亮的对吧?只是认不到独显。那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新硬件呢?

网友:
看看内存的频率,或者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是通病,可以先排除下

网友:
换个CPU 试下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把BIOS拆下来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桥管理不了吧  没碰到过额 能解决楼主说一声 。。。

网友:
没有碰到过 期待大神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内存容量是桥管理的吧

网友:
求解决~~坐等

网友:
换个cpu 看看    内存是cpu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