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反面有元件的主板能用BGA焊台焊接吗

楼主(2016-10-29):
我想问一下反面有元件的BGA芯片能用BGA焊台拆除吗?

网友:
填了黑胶的不行。其它都行。另外笔记本没有背对背都是BGA的情况,即使显卡和显存,也会错开一点。手机才有。

网友:
应该可以   我弄好过

网友:
能取下,你是担心下面原件会掉,是吧,没有问题,焊锡有点吸力。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可以的 不振动 上面元件不掉下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