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U06开机无显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9):
华为P6-U06开机无显示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开机无显示。

  2、现象或问题描述

  开机无显示,LCD不亮,开机电流和待机电流正常。

  3、问题分析

  ①接上程控电源观察电流,确认是正常开机的电流,更换A壳确认故障。

  ②观察接口和U1600周围器件外观良好,测量L1600电压正常。

  ③测量D1600的电压为27V,LB1604的电压为5V,LB1603的电压为-5V,阻抗600左右, C1635的电压为1.8V,阻抗430左右;Z1601、Z1602的电压为0.8V,阻抗360左右,结果Z1602对地阻抗有异常。更换Z1602后故障依旧,判定U300损坏。

  4、解决过程

  更换U300,重测,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1)遇到黑屏的手机先别忙换器件,要确保外观良好,特别是接口和L1600很容易损坏,接口损坏有可能造成上电漏电。

  (2)在测量到哪路电压不正常时先排除小料,再换芯片类的,比如D1600没有27V,先换D1600再换U1600。

  (3)如背光无法调节,排查R1638后,更换U1600。

  维修相关流程图:

华为P6-U06开机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1

  维修相关位置图:

华为P6-U06开机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2

华为P6-U06开机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3

华为P6-U06开机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4

华为P6-U06开机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5

华为P6-U06开机无显示故障维修 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