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E450C 24S08 密码程序

楼主(2016-10-29):
E450/E450C 24S08 密码程序
解BIOS密码,解决不充电问题

E450C E450 24S08.7z (293 Bytes, 下载次数: 155)

网友A:
刷了你发的码片程序后开机报错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你发的码片程序后开机报错掉电。。。

可能是要和BIOS配对,我稍后把BIOS也发上来,我是一起刷的就好了

网友B:
解压不了呀,浪费的分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压不了呀,浪费的分数

你用什么解压的,我用的7Z

网友:
刷了会报错关机,PCH的刷了也一样

网友:
现在分难赚,楼主可别骗人。

网友(2017-02-14):
E450C密码芯片是那个

网友:
不充电能刷么

网友:
看问题刷的,电路问题刷就没用,程序问题就可以

网友(2017-07-18):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两台一样的 都是电池不充电  估计是个通病

我这个是人为刷坏密码芯片才不充电的哦

网友D(2017-11-15):
楼主?请问不充电和这个密码芯片有什么关系呢?还有是不能识别电池不充电还是不认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不充电和这个密码芯片有什么关系呢?还有是不能识别电池不充电还是不认电池呢?

码片错误会导致 识别到电池不充电

网友E(2018-10-16):
正在修一个不充电的E450,下载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修一个不充电的E450,下载来试试

e450不充电刷电池微码,在官网下载,如果开机报三个错误是刷24s08码片

网友(2020-12-29):
密码芯片刷了确实可以解密   但是会报错    BIOS刷了  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