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081p主板维修

楼主(2016-10-29):
开机电流从0.012跳到0.022不动,开机指示灯已亮,测量发现内存1.5V电压已经起来,其它电压均没有,打开图纸发现+VCCPP(应该是总线供电吧)及1.8VSP(CPU需要此电压吧,是不是叫锁相环供电?)和+VGA_COREP(独显供电)此三组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脚都是来自+5VS,且开启脚EN都是来自SUSP#如下图

网友:
我的求助贴,居然没有人阅读?

网友:
直接查EC有没有收到高低高的SLP_S3#信号。

网友A:
字体很大,写的很乱,按照图纸的时序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体很大,写的很乱,按照图纸的时序慢慢修

字体大,便于阅读,年纪大了不能和你年轻人比眼力,写的很乱,请问那里不对?请指正!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触发之后,EC没有发出高电平的SUSP#信号,要使EC发出此信号,无非就是EC自身条件是否满足,EC是否收到桥发来的SLP_S3#信号(高低高跳变)。因为只有EC收到桥发出SLP_S3#信号后,EC才会发出高电平的SUSP#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触发之后,EC没有发出高电平的SUSP#信号,要使EC发出此信号,无非就是EC自身条件是否满足,E ...

首先谢谢你把贴看完,看明白了,你的基本功很扎实,我去量量SLP_S3#信号.

网友D:
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你把贴看完,看明白了,你的基本功很扎实,我去量量SLP_S3#信号.

不客气,我只是按照你写的去分析,不知道对还不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EC条件正常

网友:
问题终于找到,此机原来是SYSON开启了S3的电压即内存1.5V,但SUSP#信号没有高电压出来导致没有开启S0的电压即总线供电,独显供电等,根据上面热心的朋友提供的情报,按开关后确实没有SLP_S3电压,查了EC的六大工作条件都满足,南桥的8大条件也都满足(没有点位图,可能不太精准)但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南桥旁边一个10K的电阻,一端是3.3V,进南桥的一端却没有电压(阻值正常),把此10K电阻从位置上移开(靠南桥的一端)电阻上两端却都有了3.3V电压;另一个电阻也有此情况,由此判断是南桥坏了,明天准备换个南桥上去。

网友:
先查SLP_S3吧 也许南桥S4发出来了 单S3没发出呢

网友:
查一下ec 是否收到来自南桥的SLP_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