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1 触发到0.9A 不显示

楼主(2016-10-29):
hp dm1-4013tu上网本 板号:nm2 inter集显 客户拿来时 触发电流到0.6A 测量供电 复位正常 更换桥(hm65)之后 电流到0.9a 不显示 测量供电 复位 都正常 无头绪了 求高手指点!
不显示
板号

网友:
忘记说了 bios已经刷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了内存没
过了 不过内存电流0.6a

网友:
这样最烦了,供电什么的都有,信号部分有点麻烦的。示波器,测一下工作到哪里了。

网友:
那么难修,换板吧,主板也不贵

网友:
按照时序来查啊

网友:
估计还是芯片没有换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