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25一体机部分USB失灵

楼主(2016-10-29):
C2253个USB失灵,测量失灵USB数据线阻值一条偏大,715 正常685左右,刷新BIOS,EC BIOS无效,更换南桥故障一样,求大神支持

网友:
图纸 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225 正 备份 好的.rar

图纸,BIOS

网友:
没一个USB能用?     不行跑线路

网友:
有3个USB能用,有3个不能用    不能用的是 侧面下面一个,后面2个

网友:
此机已修复,USB数据线上电感断路,换桥前测量过,测量不够仔细,误杀桥。

网友:
误杀南桥了。。

网友:
插南桥USB模块 还有时钟

网友:
维修有时真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