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接电池就没有待机

楼主(2016-10-29):
如题,有没有人碰到过。接电池可以开机。只外接电源有先机电流也可以开机,电池,电源一起接上就没有待机电流了,但可以开机正常使用,进系统查看电池管理,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网友:
都做过什么测量       换过EC没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的检测,仔细看

网友:
待机滤波电容换了再看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帮你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