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10-29):
客户描述是边充电边看视频突然卡屏死机不开机了,求解,是ic烧坏了么,本人手工差电路看不懂
不敢下手
不开机

网友:
充电芯片可能性大一点吧。用电流表看一下跑什么电流,只凭这点信息没办法判断

网友:
先拆机接稳压电源看一下电流吧

网友:
是有东西烧了,有专业技术的才能修

网友:
这不是故障好不好 开机键+HOME 一起按住就开了

网友:
楼主,楼上说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