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拿到的几个LED显示屏电源(5V40A),输出小于5V,求助!!

楼主(2016-10-29):
前几天维修显LED 示屏时候,换下来几块5V40A电源,输出只有2点3V左右,更换了里面的7500,再试输出电压还是2.3V左右,求高手给指点一下。
第一次发贴,多多指教。

网友:
次级滤波电容,2016年10月29日09点卡易售平台库存报表431,以及431的取样电。

网友A:
不过这个电源好像是没有431,应该是通过494的 1脚或2脚进行稳压的,可以调一下 1脚或2脚的电阻。

网友B:
有431保护用的吧

网友C:
先查一下红圈中的可调电阻........

网友C:
楼主电路图可参考此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282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一下红圈中的可调电阻........

同意这个可调坏的不少,这个不良会导致电压低

网友:
另外这个电源偷工减料,买一个也就4、5十。没事练练手还行,

网友D:
变压器旁的小电容换掉试试,我遇到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种简易缩水的LED电源估计没有TL431作稳压,多数是芯片494的1脚调可调电阻来调压,用表测量一下电阻是否可调,如正常则查494的8、11脚的输出电压和相连三极管的C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电源好像是没有431,应该是通过494的 1脚或2脚进行稳压的,可以调一下 1脚或2脚的电阻。

支持这种电源为半桥结构,无4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图可参考此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2825-1-1.html

补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431保护用的吧

没发现有431

网友:
有图纸 就好搞多了

网友E:
可能 后级 二极管 电阻 取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旁的小电容换掉试试,我遇到过,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我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能 后级 二极管 电阻 取样

应该是取样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取样电阻的问题、

恩 是的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