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整成这样了,该怎么修补?

楼主(2016-10-29):
一块华硕的板子,贴片mos管焊盘底层搞成这个烂样子了,能怎么修补修补吗?另外板子上裁一块来飞线,害怕到时候温度处理不好。哎。
华硕

网友:
Pcb要掏干净。不然容易继续烧

网友:
这种要看什么芯片,可以根据芯片的针脚分析线路,来飞线解决

网友:
把里边用刀片刮干净弄吧 之前修过一个直接烧焦了 处理了好半天才行

网友:
掏干净 如果不短路应该可以

网友:
要掏干净。不然容易继续烧

网友:
刮干净。不短路后 垫上高温胶

网友:
弄干净 不要短路

网友:
挪地方!飞线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了

网友:
烧成这样,换做是我都已经没有修的欲望。佩服楼主

网友:
挖乾淨點. 用膠補底. 重點不要挖到有 板內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