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不开机

楼主(2016-10-29):
联想E450C不开机   0.8不跑  换内存  刷BIOS故障依旧   这个是CPU换了吗?板载的   是要换板的节奏吗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慢慢查了  这样描述也没有办法刚到你

网友:
AMD板载容易坏了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哦,我上次有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
换CPU成本高

网友:
查了些什么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电压和复位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