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本61212T,安装系统,进PE都死机,有遇到的吗

楼主(2016-10-29):
I3,独立显卡

开机到WIN标志就死机,进PE也是,到WIN标志就死了

换内存, CPU,都一样,清灰也一样,换硬盘,也一样

安装版的系统也一样

就是死机,进BIOS,进DOS不死

有遇到能解决的吗

网友:
刷过论坛上的BIOS,也一样,故障表现

网友:
na那就干桥或者显卡试试了

网友:
啥都换了  那估计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搞桥和显卡就不折腾它了

网友:
只能干桥了

网友:
搞搞cpu供电试试

网友:
搞显卡试试了,我遇到过类似的板子最后一直都没修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