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 1910M 显示器 电源板到 驱动板的 排线怎么接呀?

楼主(2016-10-29):
(图片)

网友:
那新买来的和原来的不一样吗

网友:
客户拿拿来的 ,他乱接线所以我也不清楚啊

网友:
客户搞过的确实讨厌

网友A:
电源  地  开启  亮度调节,就这几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  地  开启  亮度调节,就这几根线。

  没有标示啊 不知道啊  帮我看看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  地  开启  亮度调节,就这几根线。

   我知道就是没有标示啊

网友:
驱动板没有定义,电源板接口应该有定义吧,用万用表测一 下。

网友:
一般是,5V,地,ON,AD,4根线就可以呀。有些会有12V。一般都没有。

网友:
一般都能看出来,看不出就测。

网友:
去淘宝找一块一样的板子看看,就知道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