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6WD显示灰蒙蒙的

楼主(2016-10-29):
  如题一台联想L196WD的显示器,屏号MT190AW02,显示如下图

左边是正常的显示器图像,右边是这个有问题的显示器显示的图像。点屏测试过了,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屏上
的电压也测试过了,VGL -5.6V。VGH21V。不见异常,想问问有没遇到这种故障的,是哪里问题。

网友:
屏幕故障的不会修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板吧,可以调试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板吧,可以调试一下试试看

不是驱动板

网友B:
不会是亮度偏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亮度偏高吧。

当然不是 了

网友:
亮度或对比度调过了吗?  显示器线这些都弄过没,如果都试过,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VGH偏低.应该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