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 bios

楼主(2016-10-29):
自己测试过,不显示刷4m的bios

网友:
这是哪个版本的是V1.0还是V4.2的

网友A:
我的是开机三长两短报警,刷上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开机三长两短报警,刷上不行

v:1.0  的,  bios是我亲自测试过的,刷好了好几台了,三长两端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我的是不插内存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