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机器 温度高

楼主(2016-10-29):
联想机器E40温度高 开机进PE掉电 铜管换了 进系统掉电 CPU温度95度 显卡温度82度 是不是CPU坏了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换CPU试就知啦,但显卡也偏高呀

网友:
有cpu先换个试下

网友:
散热器都换了 就要换CPU 了

网友:
换个CPU 再加个显卡铜片。。。

网友:
这种机器都是散热片问题啊,我估计你买的散热片是那种便宜货 ,

网友:
铜管多换几个试试了,发回来有坏的

网友:
嗯 CPU 坏了

网友:
好多散热脂没有原厂的效果好。

网友:
散热片爱坏额 。。。。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散热导管坏了

网友:
铜管换了就换个CPU试试吧 有可能CPU也烧坏了

网友:
跟我买铜管,温度不会高,你换的铜管不行。。。。。。淘宝很多卖的E40铜管本身会坏的。

网友:
先换个CPU 试试
温度正常 后处理好散热

网友:
可能换的铜管散热不行。

网友:
用手试下,是不是温度真的高

网友:
遇到好多了,肯定不是CPU坏,,不是散热器就显卡坏吧

网友:
这机器散热温度高得一匹

网友:
估计你买的铜管是假的吧,看出风口是热风还是凉风。。

网友:
你还没说是INTEL 还是AMD 这款机器有2种 INTEL 显卡有问题温度变高 我遇到过 最后换了显卡 整体温度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