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机器后壳2013年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6-10-29):
客户拿来一台苹果A1466机器过来,说有时可以触发开机,有时关机关不掉。接手,根本就是开机不显示。报好价格,留机。
拆机,版号:A1466   J43_820-3437。发现板子很多地方都有水干了那种痕迹,看着很奇怪,要是进水,应该都会有地方腐蚀拉,都没有。然后拆排线的时候,发现接口很脏,进液体了
,排线也腐蚀了,断了2根线,把板子拆出来,放到BGA烘烤。然后测阻值都正常,就找来点位图吧,把断线的2根线,找到触摸板和主板上对应的点,飞2根线,然后触发,成功点亮,然后关机也OK,反复测试,都没有问题,心想苹果的保护确实做得好。(这么简单修好,就爽了,还没完)。
等第2天客户过来拿,按开机,不能开机,我拆了,拔了电池,单用适配器又可以。继续留机,某网站订个排线回来,换了,开机,关机,都很正常,等第2天,第一次开机,不好开,电流从0--0.8--0掉电,然后再起来0.8---0,又掉再起来0.8不掉亮机,然后关机,再触发,都是秒亮。(这难道要刷BIOS嘛)
请教了朋友(丁哥--大神级别),他说看看时间,我看了2015年,不对,虽然有开自动更新时间,没有更新过来,改好时间关机,第2天开机,秒亮,OK。
苹果时间不对,会导致第一次不开机,还会导致系统做不进去,苹果修的少,经验

A1466 J43_820-3437.pdf

网友:
猛得很  呵呵 继续保持

网友:
苹果修的少I。时间不对也不行学习了

网友:
呵呵 继续保持

网友:
这经验好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苹果还是好挣钱

网友:
苹果其实修多了也就那样

网友:
苹果维修很赚钱啊

网友:
这样的经验发贴值得赞扬,苹果修的少,下次遇到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时间不对 还能影响第一次 不开机 下次验证下

网友:
苹果的 设计这么的变态。。。

网友:
苹果 一生之敌啊

网友:
这个经验我给100分。。我就是做不进去系统。。原来是时间的问题。。。汗

网友:
加不上分了,不好意思。。超过360小时不让加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表示苹果接触的太

网友:
时间不对也能引起不开机?